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9-07-08):
我按CP1L手册上编写的,使用增量式编码器,利用内置高速计数进行输出中断(CTBL区域比较),全按照手册上设置写程序,为什么A53100没反应,中断程序中A27400输出后10000就一直亮(线是白色线圈是绿色),10001就没反应(线是绿色的线圈是空心白色)。不知道为什么,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请检查你的比较程序,一般为你的DM区中的比较数据有问题.请参考手册中的例程

楼主:
我比较也一致,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