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电动机一次性接成正转?

楼主(2009-07-08):
怎样才能把电动机一次性接成正转?(注:一般而言,从皮带轮方向看,逆时针方向为正转。)

网友A:
三相电机一般而言,U1(W2)——A相;V1(U2)——B相;W1(V2)——C相。

网友B:
这个 基本上 很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问题是有的电机相序本身的标注就是错误的,同一个厂家的一批电机,一种接线方式.正反都可能不一你按照理论的去接,最后还是反的。你能控制你的接线,可是你不能控制电机厂家!

网友C:
在铺设电源线的时候就要分好相序,接线时按照端子上的相序号对应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