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请教各位师傅,我最近遇到的一个难题,十分棘手。如能给点指引,小生感激不尽!

是这样的,热油管的热油280度(恒定)通过盘管(所说的热交换器)给烤炉加热,通过七八米有几个转弯的风管将热风送到烤炉,有做保温。设计使用温度是150度,最高180度。通过温控器输出4--20MA的电流来控制执行阀的开度,执行阀装在进油管。
现在问题是,我炉子用120度以上的炉温,控制得还算精确,正负5度内,到150度,可以控制在正负3度,但有时客户要用80度的炉温烤塑胶产品时,炉子根本控制不了在80度左右,直接飙升到110几度去了,而且降不下来,再怎么恒温,都是在九十几度,分析其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常温时开始加热,阀全部是打开的,盘管的温度是猛升的,但吹到炉子的热风却上升得缓慢,待炉子有80度时,热室里的温度都有200多度了,风再循环炉内热风肯定还是一直升,所以控制不了,也就是说,阀只要开一点点,一直升温就足以让烤炉恒定80度,现在我就把阀门的开度限定在这个范围,就能恒定在80度,但客户一会又用150度时,温度却死活升不到,最多也就是120左右。我又得把阀门限位再开点,郁闷啊,。。。
请问有专门搞热油这方面的控制师傅吗,或是有熟悉温控方面的高手,帮帮忙了,

注,我有两个热电偶,一个在热室里(盘管位置,一个在炉子内)温控器的设定P=8 I=233 D=40

控温器用的炉内的热电偶。热室内的热电偶用来显示热室温度

我该从哪方面入手,才能真正的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你可以装两个阀,低温时控制一个阀关闭,高温时再打开!
  • 下载积分:+1(jiada)
  • 学无止境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这是个办法,但RMB是个问题啊,而且那热油管是集中供热的,操作起来不像自来水管那么方便啊。需降温,冷却,放油,加线等等。不到万不得已时,可以考虑

网友B:
    增加热风循环的速度,不知的的温控器是否有自整定,有些温控器有在设定值70%开始执行自整定,防止温度过冲。
  • 下载积分:+2(jiad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增加一个双时间双控的时间继电器,在开始加温的时候进行断续加热,不要加热过猛即可。把时间继电器的控制触点串联在,电磁阀的电路中,进行断续加热,这样的话,加热不会很快,但效果很好。双时间双控的作用,就是一个是关闭时间,一个是开启时间。
  • 下载积分:+2(jiad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保温系统!!   成本也不怎么高  那样的话 可以达到 正负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