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老师帮忙解释的简单些,容易明白!~!

楼主(2009-07-09):
描述:ACE
有段程序,前面并联了几个E-STOP---串联M1(temp常开)---最后连线圈,问题是这条回路式怎么构成通的,我模拟看M1是常开的没有闭合过,请问老师temp是怎么个概念,像这条回路什么情况下会通路,整个程序里m1只有常开和常闭存在,教程里也没有专门介绍temp的麻烦老师讲解下~!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触点的符号而已。
比如,这个Temp可以表示开机的状态,当系统启动时,这个触点闭合~又如,这是一个互锁开关,等等。
你需要去结合你的工艺来看待程序的需求,而不是将需求分离开来看。

楼主:
还是不明白,触点我知道,问题机器运用没见这个动作过,它连的是E -STOP开机后按紧急都不起作用~帮忙看下

网友A:
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个应该要结合你的工艺条件去看。
最惨的状况是,这个触点作为调试使用,而调试完毕后忘记删除了,而一个点的功能足以让那些基础甚差的新手想到头发掉光了。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不是你说的基础甚差,根本是没有基础的,搞维修的,学这个,1个是感兴趣,还有就是对自己有帮助,所以。。。继续努力吧!~!

网友B(2009-08-22):
大概没有用

网友C:
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都是做这行的不想解释太多。
可你提供的S7程序,老外写的,不错,很有借鉴之处。
建议下:
1.如果没有人家的授权,下次不要再把程序挂出来了,
人家可以告你侵犯知识产权
2.看点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PLC,丰富哈自己。
饭是要自己一口一口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