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PROFACE待机状态下(如设定待机设定30S),如何不转换画面下就可以用D脚本把一个自定义变量清零,如PASSWORD=0等,也就是本人想知道待机状态下(如设定待机设定30S),的LS区中哪个LS变量由OFF变ON,或由ON变OFF,这样我就知道如何编程啦,本人只找到在GP SETUP中有一个设定,但它要转换画面,而且待机时间单位是分钟的,而且我还要在转换后的画面中运用D脚本再处理PASSWORD=0,有点多此一举了,有请版主或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傳個LS地址,看了你就知道了
附件: LS.rar (99 K) 下载次数:23

网友B:
不知具体 哪个LS变量由OFF变ON,或由ON变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傳個LS地址,看了你就知道了

我之前看过这个手册了,不过我就是找不出来呀,才来请教的,现在还是看不出来。还请版主指点一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过这个手册了,不过我就是找不出来呀,才来请教的,现在还是看不出来。还请版主指点一二呀!!!

试试这个
LS0014:除了GP-477R, GP-470以外, 当这个Bit为ON时, 屏幕的背光将关闭, 当这
个Bit为OFF时, 屏幕的背光将打开.
当Word Address +14 Bit 0为ON时, 屏幕的背光将关闭, 但屏幕的按钮依然
可以操作, LCD仍然显示, 使用Word Address +9(LS0009)屏幕的ON/OFF
Bit来控制LCD是否真的显示.

网友C(2010-06-13):
请教版主,Word Address +9(LS0009)具体是哪一位的状态控制LCD是否显示呢?我测试过每一位貌似都控制不了。只能用系统设置的待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