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的写入与读出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7-09):
plc里数据继存器的浮点数可以读出在触摸屏上,显示正常。而触摸屏上的浮点数怎么不能写入plc?监视plc显示为整数(如3.58变为358)

网友A:
你买台富士的POD就可以了~~
日系中也只有富士的POD支持浮点数运算了,不知道Proface是不是跟上富士的脚步了,年初的时候Proface还不支持浮点数。
Best Regards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请教大家,等回。

网友B:
台达dop的屏也支持浮点数写入啊

网友C:
不一定是触摸屏的问题,也可能是PLC不支持。

网友D:
358缩小100倍就是你要的了

网友E:
浮点实时显示的没有注意过,但我觉得可能通过把浮点数放大100倍数,再在人机上显示,在人机上的显示通过小数点的位数确认就可以回避这样的,或者说直接在人机上设定一下小数点的位置就可以了,我们做的都是在人机上直接显示的

网友F:
监控显示为整数而已,你用为浮点运算每问题
浮点数的写入与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