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小生初学s7-200,请问一下大家关于程序的菜鸟问题
1.怎么做到按下暂停按钮(常开触点),令系统的输出暂停,按钮复位后,程序继续运行
2.按下急停按钮(常闭触点)令系统的输出暂停,急停按钮复位后,系统输出都复位,回到初始状态?

祝好心的回帖者身体健康,美满幸福

网友A:
程序总是一直在运行,只是有没有输出是另外一回事。

可以将你的条件与实际的输出对应起来,主要还是外部输出‘暂停’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楼上兄弟这个问题确实有难度.你说把程序暂停起来,恐怕现在像我们应用程序的人,实在难做到.除了程序开发人员..如果是像步进指令让它暂时停止运行还是可以的(指步进运行或者是暂停输出之类)但程序还是运行的.(程序运行是扫描方式运行的).二楼已经说的也很明白了.步进指令容易做到.其它实在恐怕有些难度了.

网友C:
要使用条件指令和SET/REST指令
比如:

这段程序
I0.0 连接的是自锁按钮开关,是系统的总开关
I0.1 连接的是自复位按钮常开点,是系统的总复位按钮
I0.2和I0.3 控制输出 Q0.0 的置位与复位
这段程序可以做到:
当 I0.0 为ON时,I0.2 I0.3可以控制Q0.0  为OFF时,则Q0.0保持在当前状态,I0.2 0.3 失去作用
任意时刻按动I0.1的开关时,系统复位,若I0.0在开的状态则需要关闭重新打开,系统才可以重新工作。若要锁定复位,则只需要将M0.1替换为I0.1并且取消上升沿,则此按钮按下,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弹起时系统才可控。此程序未上机,若有问题请回帖。

这个应该做到了你的要求.
你的条件中也有个错误,系统复位按钮复位后,不可能回到初始状态,因为你那个系统暂停按钮是不可能程序控制的,如果是则不是按钮了,应当是个继电器或电控按钮。此时也可以另加个输出点控制他,来使I0.0的信号消失。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现在是要区分暂停按钮、急停按钮的用法,同时想问一下那段程序是写在主程序呢,还是用子程序调用?

网友D:
急停按钮和暂停按钮是根据你自己的地设计思路写在程序里的。只是个常开,常闭点,如何使用你去决定。一般都是写在主程序里,你输出都回到初始状态,程序里很容易做到,设备中还要考虑实际运行设备的恢复初始位置。

楼主:
暂停功能是不是用跳转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用步进指令可以达到暂停的要求,但系统的扫描还是一直在进行,用置位和复位指令可以达到停止要求。

网友F:
又长了回见识!

网友G:
  •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H(2009-09-04):
    高手太多了!!

网友I(2009-10-18):
    请问I0.0在哪里,上传太大意。

网友J(2010-02-14):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变频器真的不行吗
谁告诉你的?我们一直用的SIEMENS的书本型,增强书本型,以及MICRO MASTER系列的大型变频器,性能稳定,故障率极低。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J:
不过SIEMENS的SOFT STARTER 目前性能还是有一定问题,对接线要求高,接地接零必须正规,否则极易损坏软启电子版。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L:
我感觉你的这个问题有些难度,关键是第一条,采取中断比较合适,你一按暂停,中断起作用,屏蔽中断之间的程序,复位后,中断解除,继续运行。
第二条 普通的编程就可以解决

网友M(2010-03-17):
暂停用跳转指令,跳转后在根据需要复位或者置位输出点位

网友N:
确实不错为,学习了,最近想学西门子的PLC的,以前一直用三菱的

网友O:
把整个数据传送到储存器里面,然后再把程序全部清零。用 的时候再把储存器的数据传回去

网友P(2010-05-28):
西门子200PLC实现上述功能很难做,但用三菱FX系列的PLC就很好做了,只要用M8034(全部输出禁止)就可轻松地实现上述功能,本人经常会用到此功能。

网友Q(2010-12-23):
三楼的说了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