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C-09Z怎么不好用啊

楼主(2009-07-09):
各位师傅我的USB-SC-09Z怎么不好用啊,驱动按装了,COM 口和串行总线控制器多有了,COM3是分配口,编程用的是GD DEVELOPR8.25版就是不好用不会有密码吧

网友A:
这个问题和电脑是有点关系的。

网友B:
我的好用啊!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啊!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答,我的电脑是好的,我的编程线是刚买的SC-09,100元会不会编程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答,我的电脑是好的,我的编程线是刚买的SC-09,100元会不会编程线的问题
實物在你那裡,具體是哪個的問題要你自己測試排除,別人告訴你電腦的問題,你怎麼知道電腦是好的了?因為你自己測試過

网友D:
我在用,没有9针的串口好用,不太稳定,有时还掉线!

网友E:
别用COM3,改用其他口试试。

网友F:
同意6楼意见,本本中COM3有时默认分配给红外口的。换个COM口试试。比如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