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

楼主(2009-07-09):
三菱编程软件里面梯形图,STL指令怎么输入?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直接输啊!比方说输STL S20,在光标处回车,直接输进去就OK了。

楼主:
我是说STL的触点怎么输入

网友B:
都设么时候了
还用这个
太罗够了点了啊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D:
看看我有STL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