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以有程序的三菱FX0S的PLC怎么没办法进入啊

楼主(2009-07-09):
各位高手,里面的程序能重写吗?以前不会有密码吧

网友A:
程序可以重写,如果硬件无问题的话,可以连接通讯进入,有无密码和能否通讯无关。
以上~~~

网友B:
先看下PLC报警灯有没有亮,假如有密码的话会自动弹出一个输入密码的对话框的
下载积分:+1(luhongxin115)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C:
问题解决吗,不行联系我QQ81501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