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9):
买了个USB-COM的电缆  力特的 69元   安装后就是连不上三菱PLC     弹出一个窗口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了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 ,ES;01808009)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拉一把帮帮小弟

网友A:
设定成COM3试试。

网友B:
在硬件属性里面设置COM的属性,最好是COM1;COM2,编程软件默认的是COM1。而驱动默认的一般是COM3,或者是COM4。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硬件属性里面设置COM的属性,最好是COM1;COM2,编程软件默认的是COM1。而驱动默认的一般是COM3,或者是COM4。

    這是最基本的電腦知識,還有此類問題本站已有好多人發過,樓主在遇問題時先搜索看看有沒有你要的結果!

楼主:
    弄好了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感激!!!

网友D:
    把驱动重新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