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0MR PLC故障

楼主(2009-07-10):
有台三菱FX1N--40MR PLC接通输入220V电源后,电源指示灯点亮,RUN指示灯不亮(RUN开关没问题)。无直流24V输出,用三菱PLC编程软件也不能与PLC通信,请问各位专家这样的现在是PLC什么部位出了问题了。谢谢!!!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A:
电源部分故障

楼主:
谢谢!改天有时间我拆开它看看!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B:
查一下G6551正常不,如果正常,看一下那个隔离变压器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C:
我还不懂,还没有拆过硬件。
zhou-jinsou

网友D:
应该是电源问题!控制或通讯芯片无供电!

网友E:
用的不少,倒是没有修过,

网友F:
应该是电源部分故障,可以外接dc24v电源试试。本人长期收购二手或损坏的plc,联系电话13107189545

网友G:
我认为也是电源故障,可能5V供电不正常。

网友H:
肯定是DC24V电源故障,没修过就找代理商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