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各位大侠,我现在想用一个电位器,通过电位器阻值的变化,将电位器的阻值转换成数字量写入三菱FX系列PLC的数据寄存器中,我想用A/D模块实现,但它是不是只能接接收电压或者电流的信号啊,就单一的电位器阻值能这样传递嘛???谢谢

楼主:
在线等啊,期待高手的指点啊。。。。

网友A:
你另外接个电阻分压电路,检测电位器的电压就可以知道电阻了,换算可以在PLC内编程实现。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检测电流好一点,不用管电位器的最大阻值。

24v-------1.2k----------被测电阻---------

在plc中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检测电流好一点,不用管电位器的最大阻值。

24v-------1.2k----------被测电阻---------

在plc中换算。

没听懂你意思,

网友B: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5499]

    这样能做到线性比例关系吗?

网友C:
    用个10V的直流电源通过4.7----10K的绕线式电位器可转换为0----10V的电压后,通过A/D模块就OK了,你自己去试试。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 工控人家园好〉是学习和交流的去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5499]

    这个怎么接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