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十分不解下面两图中红线处M8000的用法!此程序来源自本论坛。
1图疑惑:既然M8000是上电运行后常ON触点,你将它的常闭点串联入梯形图电路中,那么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其他触点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一步只要PLC处在RUN状态的话,始终是断开的啊!
2图疑惑:既然M8000是上电运行后常ON触点,你还将其他触点与之并联,又意义何在呢?
类似的情况程序中还有多处,在此不一一列出,原程序见附件!
这样用有何奥妙之处呢?本人知识浅薄,望有高人来解答!

附件: vfdys-8.rar (18 K) 下载次数:40

网友A:
看不到哇

楼主:
没有人能告诉在下吗?

网友B: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程序是一个还没有实际运行的调试程序而已。。。。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程序是一个还没有实际运行的调试程序而已。。。。

    3楼的朋友说的是否过于武断?
    因为上传此程序的朋友说是实际应用的程序!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PLC? 你确定M8000是上电后常ON吗? 附件用三菱打不开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的朋友说的是否过于武断?
    因为上传此程序的朋友说是实际应用的程序!

    有些话能当真,有些话是不能当真的。。。
    或者这个程序的某个程序段做过修改,虽然是实际运行的程序,但这些程序段已经没有用处了。。。

    我没有下载程序看,只是根据楼主发的图片,是作为三菱PLC的FX2N系列的程序来看的,如果不是三菱的PLC,或者某个系列的,哪有另当别论了。
    你的意思是实用中不可能出现那种用法,是这样的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PLC? 你确定M8000是上电后常ON吗? 附件用三菱打不开呀。

    1.三菱的,你看文件的格式可以看出来啊
    2.我确定确定M8000是上电后常ON!
    3.我此时此刻正打开着此程序!

网友A:
    那我就同意6楼的说法,应该是调试后屏蔽掉的一部分程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PLC? 你确定M8000是上电后常ON吗? 附件用三菱打不开呀。

    下载看了一下,确实是三菱的程序,PLC型号是FX2N(C)。

    特殊辅助继电器列表[代号 M8000]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代    号    M8000
    名    称    RUN监视a触点
    内    容    OFF: 停止
               ON : 运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原则上我基本接受了guochunyi 的说法!谢谢!

网友C:
    图1:一般是没有用的,可以作为记忆功能来使用
    图2:实在想不通的话你就当它是一根横线咯
    每个人编程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有很多种方法,别人的程序只做参考,坚持写自己的程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好像说的复杂了些。我的看法是常闭串M8000的梯形图已经不用了,不删除的原因是这样简单些,或许以后还用。并联M8000的意思就是把上面的讯号短接,原因同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运行时不用,故障时可记忆

网友F:
    如有条件,那还是到现场实际监控,问题会明白的.

网友G:
    M8000就是只有0和1的状态!没有好讲的!

网友H:
    每个人编程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有很多种方法,别人的程序只做参考,坚持写自己的程序。这点是真的。
    我们学习别人程序的时候,很多时只是学习人家怎么巧妙的使用指令。
    有时候我看程序的时候,我不刻意会每一步都要了解,有时候人家这样写的目的,除非是编程那个人,其他人很难告诉你的。
    我不知道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懒或者没有那种刨根问底的学习精神。
    只是我觉得我不想去死钻那些所谓的牛角尖。
    我们初学啊,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一点疑问,很自然地就想知道为什么?不是吗?
    你如果对你个人潜意识里认为不该这样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的一些知识,都一点不好奇,试问有几人能做到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I:
    也许那段程序后来根本就没有用,编程的又不想删掉而已!
    易志刚

网友J:
    别人的程序看不懂没关系,
    关键是自已要懂,
    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初学的人要绕很多步才完成.
    但只要你懂,
    几步就完成了.
    同样的道理,
    老是跟着别人的思路跑,
    别人的思路都不清.
    你要搞懂他.
    又有什么用呀?
    打好基础,走自已的编程路,让别人去绕吧.............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K:
    如果是三菱的话就没什么意义

楼主:
    我在这里,坚决反对这一类人,主要特征--对什么都不以为然,却忘了当初自己作为初学者时走过的路,别人无论说什么,都说这个简单,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等等(别没事就装权威!)
    你不奇怪了(你此时是高手了),不代表别人(初学者)不奇怪啊
    就好比你现在遇到你认为不可思议的问题,并且经过认真自我思考后仍然不解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想到去问别人(本论坛也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版块)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不至于纠缠于一个问题.这有什么不对呢?
    另外,我极不赞成某些人说老跟别人的思路跑之类的话,因为我若赞成的话,本论坛的程序示例版块可以取消了!
    初学者怎么学,我们很多人不就是不断地大量地先从别人的程序了解编程思想的吗?对我个人而言,我从论坛里很多示例中学多了很多,基本上也转化为了己用。
    照有些人那么说,那你碰到有疑问从来都不问别人了,难道说研究研究别人的程序,把一个不懂问题搞清楚就是所谓的跟着别人的思路跑???不要什么事都上纲上限,摆出一副权威人士的姿态!我就是作为初学者提了一个自己曾经不明白的问题,想获得解释,如此而已!最后连什么"走自己的编程路"这样的理论都出来了,拜托!大哥!不要动不动把人往死里雷!
    当然在这里,也要感谢那些不厌其烦地帮助初学者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