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惠丰37KW变频器用的10千欧电位器换了几个2W10千欧电位器都调速不稳,电机时快时慢,寻问厂家,说买的10千欧电位器可能是劣质品,换了惠丰变频器专用的10千欧电位器就好了.可是我们买的同一批电位器2.2千欧2W的用在5.5KW变频器上都好好的.难道惠丰37KW变频器必须用惠丰专配的电位器?请高手教教!

网友A:
你注意到一个环节没有--电位器型号后的尾缀'X"-线性式;"Z"-指数式,(还有D--对数式)如WX-2W-10K-X即为2W,10K绕线式线性电位器.这种电位器主要用在要求变化平稳的场所如仪器中,指数式;对数式故明思意它是按指数或者对数曲线变化的.多用于收音机;音响等设备中作音量或者音调用.你看看你的2.2K欧和10K欧的是否有这个差异?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支持1楼说法

网友C:
    楼主,不知道你用的电阻是碳膜的电阻还时绕线式的,如果是碳膜的会出现速度不稳,我们这里已经试验过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E:
    建议你改用进口的5K的多圈式电位器,非常精密,我用过的,比较贵一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支持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