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脉冲发生器与PLC如何一起使用

楼主(2009-07-10):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手动脉冲发生器跟PLC如何一起使用啊,接线又是怎么接的?信号如何采集?

网友A:
脉冲发生器接进plc ,还是与PLC一起接到受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发生器接进plc ,还是与PLC一起接到受控设备?
我想把脉冲发生器接近PLC的输入端,然后靠手动脉冲发生器旋转给PLC,这样是不是要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来记录手动脉冲发生器给出的信号啊?第一次做这类东西,很是茫然,还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B:
也不一定吧。如果脉冲频率不高的话,直接用输入点来计数也可以的吧。

楼主:
大家来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