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现在很多厂商推出直流变频空调,也有说直流比交流变频的节能,厂商打广告直流变频比普通的节能50%~80%,有谁试过没有。是不是真的。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到底直流变频空调与交流变频空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请那位专家指点一二

网友A:
我认为都是差不多,直流电机是通过交流电220V整流滤波(可调电压)为直流电控制直流电机的,而变频也是通过交流电220V整流滤波后逆变为三相交流电压(频率、电流、电压可改变)控制交流电机,从控制的方式看,直流可能简单点,变频控制有点复杂。家用空调从节能经济效果分析是差不多的

楼主:
据了解,直流变频空调与交流变频空调的区别在于使用何种压缩机(交流变频压缩机还是直流变频压缩机)以及因压缩机的不同而带来控制器的变化。交流变频压缩机本质上仍是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通过定、转子之间磁场的相互作用使转子旋转。但其特别的设计使得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通过改变电源的频率和电压来改变电机的转速,因此称之为交流变频。
  交流变频压缩机转子采用了交流感应电机转子结构,其工作原理为:定子产生旋转磁场,转子在定子旋转磁场作用下感应电流产生感应磁场,经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相互作用使转子旋转。交流变频压缩机旋转的基础是定子与转子的电磁感应,使压缩机旋转的同时也带来了电磁感应噪音与转子损耗等负面作用。
  直流变频压缩机转子采用稀土永磁材料制作而成,其工作原理为:定子产生旋转磁场与转子永磁磁场直接作用,实现压缩机运转。可以通过改变送给电机的直流电压来改变电机的转速,直流变频压缩机不存在定子旋转磁场对转子的电磁感应作用,克服了交流变频压缩机的电磁噪音与转子损耗,具有比交流变频压缩机效率高与噪音低特点,直流变频压缩机效率比交流变频压缩机高10%-30%,噪音低5分贝-10分贝。但是,直流变频空调的成本要高于交流变频空调。

楼主:
直流变频节能48%是以偏概全

  中国制冷学会的专家指出,直流电的两个电极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电流只有一个流向,不会发生交变,根本无频率可言,谈何变频?目前市场上宣传的所谓“直流变频空调”实际上是直流调速空调,[1]它所采用的直流调速技术要远远优于调频技术。但营销人员为了充分利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便不假思索地给它套上了原有的变频帽子,于是闹出了笑话。
  据介绍,直流调速只经过一次电压转换,所以能源损耗比调频调速要小。另外,由于这种直流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的,又省却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消耗,所以,它从电网电源到电动机这一段的电效率要比调频调速方式高,节省了一定的能量。但个别厂商却把这点内部调节系统的节能夸大为整机的节能,于是就有了节能48%的说法。专家表示,节不节能主要取决于制冷系统的设计与配置,视其系统制冷系数的大小而定。不难看出,将恒速空调机改进成调速空调机主要是为了改善其自动调节的方式,以提高机器的品质,而不是以节能为目标。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调速只不过是改善空调机运行品质的一个基础,而真正的改善还有赖于制冷系统的匹配。调节系统制冷量的关键部件是节流减压元件,如果不将其从恒阻尼的毛细管改成与调速范围相适应的、可调阻尼的电子减压阀 (膨胀阀),那么,这种调速空调机就没有多大意义,甚至还要多余消耗内部转换所需的电能。现今空调的效能比一般在2.6—2.9之间,极少有超出3.0的。因此,节能48%的宣传是不确切的。

网友B:
“直流变频空调”其电机真的是直流电机吗?!有谁知道?

网友C:
3楼的比较专业!

网友D:
直流变频空调是商家在炒作概念,不要相信,专门哄老百姓的,直流根本没有频率,没有周期的变化,交流电才有频率,变频也只能对交流电。

网友E:
同意三楼观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变频节能48%是以偏概全

  中国制冷学会的专家指出,直流电的两个电极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电流只有一个流向,不会发生交变,根本无频率可言,谈何变频?目前市场上宣传的所谓“直流变频空调”实际上是直流调速空调,[1]它所采用的直流调速技术要远远优于调频技术。但营销人员为了充分利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便不假思索地给它套上了原有的变频帽子,于是闹出了笑话。
  据介绍,直流调速只经过一次电压转换,所以能源损耗比调频调速要小。另外,由于这种直流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的,又省却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消耗,所以,它从电网电源到电动机这一段的电效率要比调频调速方式高,节省了一定的能量。但个别厂商却把这点内部调节系统的节能夸大为整机的节能,于是就有了节能48%的说法。专家表示,节不节能主要取决于制冷系统的设计与配置,视其系统制冷系数的大小而定。不难看出,将恒速空调机改进成调速空调机主要是为了改善其自动调节的方式,以提高机器的品质,而不是以节能为目标。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调速只不过是改善空调机运行品质的一个基础,而真正的改善还有赖于制冷系统的匹配。调节系统制冷量的关键部件是节流减压元件,如果不将其从恒阻尼的毛细管改成与调速范围相适应的、可调阻尼的电子减压阀 (膨胀阀),那么,这种调速空调机就没有多大意义,甚至还要多余消耗内部转换所需的电能。现今空调的效能比一般在2.6—2.9之间,极少有超出3.0的。因此,节能48%的宣传是不确切的。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直流的没频率怎么变频呢!很不理解他们这样做广告是怎么回事,直流调速的就叫直流调速器,交流调速器才叫变频器。

网友G:
有这等事?我还没有用上空调,了解不多,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H:
直流变频省电但不省钱,压缩机成本偏高。维修价格高等因素。建议还是买普通空调

网友I:
直流调速之被商家炒作为直流变频,我认为是商家误导消费者。本身消售商家就不是很专业,大部份消费者也不是电气设计师,不一定完全明白。直流电机改变转速,只能改变其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但直流没有频率跟本无法改变其频率。交流电机调速一般采用二种方法调速:一、变频调速;二、降压调速;

网友J:
这样的贴子还来讨论,直流还有频繁????????
?

网友K: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L:
这个帖子不错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