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说说这两个基本的程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要明白他們之間的區別就應該清晰理解PLC的掃描機制。

PLC在掃描周期完成后對輸出映像區進行更新。

程式1:當X1按下,Set Y0,第一次掃描結束,更新輸出映像區
       第二次掃描時,更新Y1狀態,然后RST Y0 因此它使用了兩次掃描周期。
程式2:當X1按下,下一次掃描周期即更新了Y0,并Rst了。

因此,他們之間僅僅差一個掃描周期而已。

切不要以為如此可提高多少時鐘周期,要明白,外圍設備的速率要遠遠低于PLC的掃描周期。
  • 下载积分:+1(satakelu)
  •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B:
    分析地太精辟了

网友C:
    是不是還有個啟動優先還是停止優先的問題。

网友D:
    如果仿真的话
    程序1都看不到Y1瞬间ON的那一下
    程序2 可以看到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4楼准确,两程序的区别就在于程序1永远看不到Y1输出
    而程序2可以看到
  • 下载积分:+2(sjm213) 同意

楼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1楼为我们的榜样!!!

网友E:
    呃~
    我认为1楼的解释存在点问题。
    对于Y1 ,虽然其外部输出点是在输出刷新后响应的,但在程序中调用时应该不用经过输出刷新的过程就能获知状态的变化。
    ===================
    具体到该例中,首先默认Y1为OFF,X1为OFF到ON的扫描周期:
    图1例中第一句执行时将Y1置位,第二句执行时立刻将Y1复位。这样Y1永远不会有输出ON的状态。
    图2例中第一句执行时无效果,第二句执行时将Y1置位。即使在第二扫描周期中第一句会将Y1复位,在执行第二句时再次置位Y1,这样Y1应是输出为ON的状态。

    综上:
    当X1为OFF时两者Y1皆为OFF;当X1为ON时图1中Y1为OFF,图2中Y1为ON。

网友F:
    7楼 回答到位

网友G:
    7樓回答正確,鑒定完畢!

网友H:
    这就是双线圈输出吗,结果是后面的线圈输出有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