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谁有手动脉冲发生器的使用说明啊,能共享一下吗?或者知道如何使用的话在此告知下,我是要将它跟PLC一起使用的,就是手动脉冲发生器产生一个脉冲输入到PLC中去,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楼主yefengchen于2009-07-10 12:40发表的 手动脉冲发生器使用说明 :
谁有手动脉冲发生器的使用说明啊,能共享一下吗?或者知道如何使用的话在此告知下,我是要将它跟PLC一起使用的,就是手动脉冲发生器产生一个脉冲输入到PLC中去,谢谢各位!~

樓主的問題太籠統了,廠牌型號都不講,難不成你需要所有的手動脈衝發生器的手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买手轮就可以了。可以选择转一圈发出多少个脉冲的。我们公司一般用的是一圈200个脉冲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問題太籠統了,廠牌型號都不講,難不成你需要所有的手動脈衝發生器的手冊?

    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我现在正在选型,我需要这个手动脉冲发生器产生脉冲信号,能被FX系列PLC的输入端接收就行了,麻烦各位指点下,发点资料参考下,谢谢

网友C:
    是个手摇轮就可以用嘛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有谁用过?能介绍个品牌和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73PX有吗

    这个全称是什么?在网上查了下好像不对

楼主:
       告知下啊

网友E:
    如果只需要一个脉冲而者是用在直流电的话,用不着买,自己用电容和按钮组装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