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家园的朋友,大家好!最近我公司需要改造一台设备,要求用欧姆龙的PLC,我是一名新手,对欧姆龙系列更是生疏,由于设备控制要求不是很高,于是就 接下了领导分的任
   务。。。控制要求是:需要有手动和自动(自动要分两段,是因为要符合两种工件的要求),那么我需要请教各位老师的问题是:要用互锁IL指令与互锁解除指令ILC时,那么其模
   式:手动,自动I,自动II这三个程序段吗?我看了其指令的介绍,当控制条件为off时,不执行某个程序段但要扫描它,会影响它的运行速度吗?在设备的运行时这个扫描速度我们
  能感觉到吗?再一个问题是:如果用JMP与JME指令编写上述的程序时与IL与ILC指令相比那个会更好呢,还有其他的指令适合我所说的控制要求的吗?希望各位老师帮我解惑,谢
  谢!

网友A:
用一个三位置选择开关,分别对应程序的手动,自动1,自动2就可以了。

互锁IL指令与互锁解除指令ILC之间的程序运行时,除非里面的程序运行完成,否则不对这个程序段以外的程序响应。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guochunyi师傅!还想知道的是:在写程序时,最后必须写复位程序吗?在前面写,还是在后面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guochunyi师傅!还想知道的是:在写程序时,最后必须写复位程序吗?在前面写,还是在后面写呢

    是否用复位程序要看您的实际需求。
    如果用的话,最后是写在后面。

楼主:
    谢谢版主,那我就这样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