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我的动作是,按下启动按钮x0,电机没隔1s启动一个。当按下停止按钮x1后电机就听在运作那个位置了。在按x0电机有按1s循序启动了。当启动到最后一个电机时候,按停止按钮x1电机按1s循序返回。按下停止按钮x1后,在按下复位按钮x2又可以由这个位置依次返回,我写了一个,让高手看看,也给指点指点,因为我编的太乱了。呵呵
附件: aaa.rar (8 K) 下载次数:40

网友A:
樓主的要求說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确实够乱,特别是后面那几句话,云里雾里的!

网友C:
我也编了一个这方面的程序。有时间到我的地方看看。hi.baidu.com/z0632

网友D:
你用STL 顺控指令,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E:
呵呵,楼主说的是还是清楚的,只是错别字多了几个.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F:
错字不少,有点雾里看花

网友C:
我也写了一个愿与大家交流 hi.baidu.com/z0632

网友G:
问题的描述:
    1.按下起动按钮x0,电机每隔1s起动一台。
    2.当按下停止按钮x1后,电机就停在运作那个位置了。
    问:一共有几个电机?停在那个位置,是指电机全部停止运行,还是指未起动的电机暂不起动了
    另外,当电机较大时,隔1s起动一台,时间间隔仍显小;如果仅是练习,可将电机改为指示灯。
    3.再按x0,电机又按1s顺序起动了。
    4.当起动到最后一个电机时候,按停止按钮x1,电机按1s顺序返回。
    问:是先开的先停,还是后开的先停?称返回,虽可理解成后开的先停,但仍以准确描述为宜
    5.按下停止按钮x1后,再按下复位按钮x2,又可以由这个位置依次返回。
    已经按下X1,电机正在顺序返回,而按下X2,是仍然继续依次停止呢,还是又依次起动?按说,按下复位后应当停止。
    如果是中途按下了X1(第2条),按下复位按钮则如何?

    建议:先明确编程要求。

    关于程序:对于停止按钮,程序中似把它作为了复位的条件;但一般情况下,停止按钮是可以单独停止设备运行或相应动作的,否则就不能叫“停止”。
    或者,程序中,实现的是“问题的描述”中的第5点,但第4点呢?第4点和第5点,是否有相抵触之处呢?(看程序后,才理解第5点所表达的意思。)
    工作一个循环后,再接通X20似无效。
    另外,停止按钮优先(如果X21是停止按钮信号的话),但程序中在X20、X22接通时,X21信号将无效;虽之前在X20、M0回路中,串了X21的常闭点,感觉上仍有点不舒服。
    当然,作者对这个程序,还是动了脑筋、花了功夫的,值得肯定;而且,对于一个学生,能有这种理解,已经相当不错。

    如果我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可指出。

  • 下载积分:+5(sjm213) 很热心,加分鼓励!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网友H:
    云里雾里 不清楚

网友I:
    支持8楼的,楼主说的要求不是特别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