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0):
一台数控龙门铣床在工作中忽然仃电,改用备用发电机供电时突然放了一炮就把伺服用的逆变电源组件烧坏(见下图)经查除AC380V的入口部分的印刷板上的铜薄拉弧造成短路外,只有一只保护用二极管坏,其它的如压敏电阻;IC芯片;场效应三极管;普通三极管;IGBT模块;电容等都是好的.

网友A:
电压,频率,系统接地等都有可能造成电子线路元件的损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发电机的频率太低直流成份太高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在电源输入端出现拉弧多属于表面积尘或受潮,拉弧后接线端子有明显烧坏痕迹,接线端两相之间断开所有回路后阻值应为无穷大,但拉弧后有时会在两点之间的电路板上镀上一层碳化物,用天那水清洗或用砂纸擦除即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输入端出现拉弧多属于表面积尘或受潮,拉弧后接线端子有明显烧坏痕迹,接线端两相之间断开所有回路后阻值应为无穷大,但拉弧后有时会在两点之间的电路板上镀上一层碳化物,用天那水清洗或用砂纸擦除即可。

    这个线路板子属于多层的,估计是报废了。。。。。

网友D:
    报废了,又要花银子了,估计是里面灰尘积多了,这天气湿气又重,在断通电瞬间易引起电极间产生电弧而烧坏线路板,

楼主:
    坛主认为已解决了.我就点评一下回贴(过后我会再发经清理后的电路板照片,供大家学习).除三楼的同行说的有点眉目贴题意外,其它的不是空话就是没看清给出的条件.我是这样认为的,答疑人家的问题.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一次学习.需要认真对待,特别是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同行,更应该严谨认真.不能来花样.
  • 下载积分:+1(sjm213) 谢谢反馈

网友E:
    是西门子的吧,多层板比较麻烦!

楼主:
    回8楼:是西门子的,此板价格还挺高的.所以修复就有意义.(这些照片是技术在档用的)

网友F:
    智力竞猜,答对就有奖,奖品诺基亚N95哦~~
    http://www.130132.cn/0_7_357527.aspx

网友G:
    主要是发电机频率和电压引起的,因为有的发电机仅是一只无法调频的发电机,往往发到380V电压时频率都超过60HZ,我们的机器产品出厂的时候,都会有特别说明,使用自发电供电时的注意重点就是频率和电压,我们在这方面是要用户签字确认才可以的,否则出现问题后会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原由和原因会造成收尾款困难现象

网友H:
    楼主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还可以自己i修复,3楼说用天那水洗电路板我不赞成,谁都知道天那水清洗东西厉害,但它的腐蚀性也不小,有塑料制品零件的板子更不能用天那水清洗,我从来都是用酒精清洗的,一般化验室用的分析纯酒精就行,医用酒精含水太多不适用!以前我修复过两个因进水而炸掉进线电源的变频器,后来增加防水箱,一直用的很好!

网友I:
环境因素占一部分,发电机因素占大部分,电压过高,可以在机床控制开关下口加装压敏电阻,保护效果不错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J:
发电机发出的电压还是不是非常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