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OT1000上的问题

楼主(2009-07-10):
请教各位大哥,我们公司上有一台专机,出现了一个故障,在接通电源后其触摸屏GOT1000上面的绿灯一直在闪。本来以为数据线有问题,就在其它三台好的专机上面换了一根数据线,然后接上去,那个绿灯还是一直在闪,就是不出现屏幕画面,然后又把PLC换了下,情况还是那样。上次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把线随便弄了下,又好了,现在又不行了,自己认为是触摸屏接口可能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呢? 小弟对触摸屏还没怎么接触过,麻烦各位师傅了 小弟急需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前面出现过的状况来说,由于长期接触不良,有可能损坏通讯口!
可以利用透明传输看PLC的程序能否读出,通讯不上就说明坏了。

网友B:
绿灯闪,说明GOT1000的CPU主板有问题,而不是PLC以及通讯线的问题,或买新的GOT1000 或拆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