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e脉冲速率不够怎么办

楼主(2009-07-10):
fx2n-1pg-e脉冲速率不够怎么办 就是说1pg-e的 bMF#0<电机每转对应脉冲数>它最大的脉冲数是32767而我的伺服每转是131072
这该怎么办,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A:
131072是三菱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可以在伺服器里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A:
比如32376*A/B=131072 A是电子齿轮比的分子,B是电子齿轮比的分母。

楼主:
哦。不好意思是一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