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伺服电机与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09-07-10):
请教各位:
我想用三菱伺服控制一传动,用位置控制,后一传动用变频器来控制,现在要求传动时线速度一致,我想当伺服在位置控制时给一电压给变频器来实现线速度,不知如何?查看三菱伺服手册时有两个通道是模拟量输出,但不知如何设置使给定脉冲数与输出电压成线性比?
一笑而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控制精度要求有多高?一般的用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B:
你两个都用伺服不就好了吗?
这样搞好象精度不太高的。变频器带的负载逼近是普通三相电机响应能力和伺服电机不好比。

楼主:
如果都用伺服控制成本就大了,因为后面传动部分不需要精度,如果都用变频器咋样?
一笑而过

网友C:
一定要记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变频器是mast 而伺服电机做为slave,以这样的模式来控制就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