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LC里读出程序???

楼主(2009-07-10):
我是刚接触PLC的,我想问下,如何用电脑从PLC中读出程序!我用的是笔记本.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里有上传功能呀!

网友B:
第一要有COM口,如果没有那只能用USB转COM口,或PCI转COM口。
第二要有相应的编程软件。
第三要有对应的下载线。

网友C: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933.html
把最后一步的“write to PLC”改为“read from PLC”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能从里面读出程序了.

网友D:
大哥你没有看PLC的基础知识啊!多看看对你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