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编程电缆可否用于LG的PLC?

楼主(2009-07-10):
我们单位新进的设备用的是LG的PLC,但我只有一根三菱PLC的编程电缆,不知可否通用?

网友A:
不能通用。
LG的编程电缆接线比较简单,只有3根线。自己可以做一根,手册上有,论坛里也有,你搜一下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按楼上的图,LG是RS232通讯,三菱是RS422通讯

楼主:
谢谢1楼、2楼两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