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笔记本电脑的通信

楼主(2009-07-11):
请问各位老师,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是电脑上无RS232通信串口,但我有一条USB转RS232通信电缆.和一个RS22转RS485通信适配器,就我手上的这些硬件能不能和PLC通信.谢谢!!!

网友A:
如果是S7-200的PLC,如果你的USB--RS232线质量可以的话,
可以按照USB----RS232+------> RS232---RS485的组合来通讯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一般来说西门子的通讯电缆都是需要买的,自己很麻烦。

网友C:
先用usb转232的通信线转过来在自己买条西门子200的pc/ppi的通信线和plc通信就可以的,只要一百多块就搞定的。我用的就是用这个转换的。

网友D:
自己做条……200能用……300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