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通信问题?

楼主(2009-07-11):
请教C200H连接电脑编程用的通信模块是什么型号的,主机上面的通信口只能接手持吗?谁有模块请与我联系!(旧的能用就行只是学习用)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A:
你好,PLC上的接口只能接手持编程器的哦,你如要让PLC与电脑一起连接编程通讯的话,你的买一只欧姆龙C200H系列的上位机模块的,型号是C200H-LK202,我这有买的,400元一只,送编程电缆线,编程线可以直接与电脑的串口连接通讯的,如有需要你可以与我联系的,我手机是:13967587642,qq:41829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