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00日立变频器一上电报E24原因出在哪?

楼主(2009-07-11):
有一台日立的J300变频器7.5KW,一上电就显E24,直流母线电压600伏特左右.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查手册看E24是什么故障信息!然后才有解决的思路。

网友B:
楼主如果仔细看一下操作手册里面的故障排出部分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E24故障是电源缺相故障,即使是直流母线电压是600伏,也不能排除电源缺相故障,楼主应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供电线路是否缺相,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电源正常后如果故障依旧,可以尝试将变频器执行初始化,通电再试,如果故障还存在,那么楼主可以找一个三相整流器,将整流器输出直接接到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看看是否恢复正常,尝试这些方法后故障还是不能排除的话,那么可以断定是变频器故障,可以检测一下变频器。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了,我去找找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