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我的SC-09安装好了,端口是DGYCGK USB t0 UART Bridge controller(com3) 总线控制器是DGYCGK USB Composite Device 怎么就是不好用啊

网友A:
看该贴能否有所启发: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933.html

楼主:
谢谢师傅,你说的那些我多做好了,就是不好通讯

网友B:
用的是本吗?检查下串口线是不是有问题.设置PLC通讯端口和电脑端口要一样,通讯前一定要给PLC能上电源.设置好通讯参数.SC-09通讯线一般是最常用的,电脑有串口驱动的话一般不需要安装什么东西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