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输出点接线问题

楼主(2009-07-11):
1.请问一下FX2N-32MR的如果输出电源是同等电压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输出端的COM连起来作输出公共点啊?
2.还有为什么FX2N-16MR的输出端没有COM啊;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
谢了!如果输出电源电压不同就可以每组分别应用于不同的电源电压是吗?

网友A:
FX2N-32MR的如果输出电源是同等电压是可以把所有的输出端的COM连起来。如果输出电源电压不同就分别用于不同的电源电压,不可并在一起用。
下载积分:+2(张荣熙)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