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手PLC通过串口和计算机通讯编程的问题。

楼主:
情况示意如下:
|------||----------------------(y0)
(x0,启动)
本来设备y0的动作是通过外接的开关x0来控制的。现在打算把X0改成常闭端口,在VB中用个按钮“启动”来代替X0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把外部的输入连线都用常闭点或者都去掉。
那么框图就是这样的了。。
|----|\|-------------||----------(y0) 其中,x0那个常闭点也可以去掉。
(x0) (M22或者D22)?
打算在VB中对按钮“启动”的click事件编程,使得“启动”按钮被单击后,M22或者D22被置为1.。。。或者说,也不需要用M,D之类的寄存器,按钮单击后,y0被直接置为1,请问y0的物理地址是什么啊?
请问这部分程序怎么编写啊。。M22或者D22的物理地址是多少啊?这里只能用M寄存器还是M,D都可以用啊?
本人新手,可能问题简单了点,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