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LD m8000   ALT  m10

网友A:
ALT在三菱指令叫乒乓键。意思就是。PLC一上电M8000就开/M10开一次/如果把M8000换成X000/那么当X000按一次/M10就开/再按一次M10就关/再按又开/这样循环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是反转指令了!就是1和0!0和1的取反结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取反结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ALT 是交替指令,其他M8000 是表示PLC通点后常ON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网友E:
    LD  M8000  (指的是plc run  m8000就为on)  ALT(P)为交替指令   就on与off交替变化的  即m8000 变化一次m10就on与off的交替变化
       例如:LD  X1    ALTP Y0    即意义是:当当前状态 y0为off状态  当按下x1时 y0就亮on  ,再按x1时 y0就熄灭了off-----之后就循环下去

                       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m10循环ON-OFF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就是楼上的意思

网友H: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