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LD   M8000     ALT  M5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8000在PLC运行时是一直接通,不存在有交替输出!

应该是一直交替输出

网友C:
如果是M200就上电交替输出

网友D:
看程序应该是交替输出,可用M8000就不知道了。
zhou-jinsou

网友E:
M8000是PC状态特殊软元件,RUN监控a触点,RUN中一直为ON.所以后面ALT(交替输出)无法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直交替输出

您的意思每个循环扫描交替

网友G:
版主所说正确!
其实若模拟的话,你可以用任何触点,你只要将输入条件置为常ON状态,就会发现后面的输出就一直这样不断交替着。

网友H:
我感觉应该是断电得点交替输出,可以拿个PLC试试,如果真是的话这样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直接LDM8000 OUTM51

网友I:
在每个扫描周期,M51改变一次状态,可作脉冲使用。
刚注册,试发一帖。

网友J:
一直交替输出,M8000是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置ON的。

网友K:
这步程序在我看来没意义,有故弄玄虚之嫌。跟下面指令功能一样;
LD M8000
OUT  M51

网友L:
是 楼主说得对 要使用ALTP就不行了
这一步程序是什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