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找不到X0 X1 X2 X3 X4,它们分别是接编码器的,请各位解释一下

楼主(2009-07-12):
各位师傅:你们好!
我下载了一个三菱F2NPLC的程序,在程序找不到X0 X1 X2 X3 X4,它们分别是接编码器的,请各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只要使用了编码器就会自动占用相应的输入点,所以程序里是不用写的,你就看不到了

楼主:
在程序里,我怎么才能找到它对应的元件呢?

网友A:
不用在程序里面找,每个高速计数器都有自己固定的占用点,你可以看下书,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请看图片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们,我已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