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S-J2S伺服问题

楼主(2009-07-12):
我做一套伺服位置停止的系统,是设定电机轴转一圈,停一次,但好像总是觉得电机轴反应慢一拍(跟理论速度相比),电子齿轮比也调整过,我的问题是想问大家,三菱伺服的定位置停止有无加减速度调整这一项的(我知道是速度控制有加减速调整),
另我用伺服调试软件定位运行调试就有加减速时间常数调整这一项,所以倍感迷惑,烦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位置控制也是不断修正实际位置和设定位置的一个过程,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这几个原理知道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你用的是J2SA 还是J2sB 可以在Qd75手册里面找到加减速调整这一项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