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 BBLExpress转串口卡笔记本转9针串口卡 么。效果好么

楼主(2009-07-12):
看见淘宝上有买的。。说是真正的物理串口。。要200多。。。大家用用过么。效果稳定好用么

网友A:
可以用,没有问题,
不过现在USB数据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USB数据线我用过,它和三菱的SC09接上后无法和PLC通讯。。不知道Express转R232的行不行。。。

网友B:
如果是真的BBL的,不用怀疑,绝对稳定,
我用着BBL的PCMCIA--RS232。价格200左右。
如果用稳定性好的USB--RS232,价格也是接近200,我使用好几年了,带收发指示灯,很方便,通过网络购买的,目前还没有遇到不能连接的PLC,触摸屏,或者伺服驱动器等。

网友C:
我用的就是BBL的,效果很好呀,很稳定,去年买的300块,市场上几十元的用USB转232的不稳定的。

网友D(2009-09-26):
[HT 香港华塑上海总代理] 华塑笔记本串口卡EXPRESS 串口扩展卡
淘宝上65RMB,很好用。

网友E:
前几天在淘宝网上买了BBL花了85,加运费100元,连FX2N,也不是每一次都能连上,多按几次按钮就可以了。其它PLC没连过,是不是假冒了呢

网友F:
我使用BBL串口卡己经三年多时间了,从一开始买一张卡要三百多元,现在买一张才一百二十元,使用起来相对比较方便,因为不用经常插拨。性能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G:
可以使用,很稳定。
网络上购买,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笔记本电脑用的是大卡还是小卡、或者是T型卡,免得搞错了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