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请教前辈们:我的程序为啥不能打开!能下载,能上传,就是不能打开修改.在传输设置里也选了上传信息,GP系统画面两项.我用的软件 是PACKAGE03型的

网友A:
可否传上来看, 谢谢。

网友B:
楼主最好是将你的打开过程贴图上来?

楼主:
哦!谢谢了!我变更了管理器就可打开了.也是从论谈上看到的.在此一并感谢大家!我的电脑没有BMP功能是不是电脑系统软件要升级呀!还有别的办法可传到工控人家园吗!在QQ上却是可传的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我变更了管理器就可打开了.也是从论谈上看到的.在此一并感谢大家!我的电脑没有BMP功能是不是电脑系统软件要升级呀!还有别的办法可传到工控人家园吗!在QQ上却是可传的哟

画图是电脑最基本的功能怎么会没有了,你也可以下载截图软件,这样就可以上传图片了,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把自己画的图或者哪个上载的图当成开关来用啊在PROFACE屏上,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把自己画的图或者哪个上载的图当成开关来用啊在PROFACE屏上,先谢了!

在圖片底下放一個開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