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脉冲量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求教我用PLSY发脉冲,脉冲量的寄存器为D11但是最多只能写入3万多个脉冲。我看说明书如果用32位可以输入的脉冲量就很多,请高手指教我如何设定才能使用32位?急

网友A:
请使用32位指令.
将你的PLSY指令以32位方式使用,如 DPLSY

楼主(2009-09-22):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B:
你加D11不就是32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