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怎样才能实现一个动作重复后再执行下面的动作

楼主(2009-07-12):
比方说一个双电控电磁阀控制一个两端都有感应开关的汽缸。汽缸接收前面的信号伸出后,前端的感应开关使其再缩回,再伸出后停下等待别的信号再缩回,缩回后,后端的感应开关再给其它的用电器信号。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您加个计数器呗~

网友B:
不是很难实现的啊!

网友C:
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你不要PLC就能搞定的事情啊!你要考虑你的成本了不是什么就来PLC的啊

网友D:
计数一次不就行了!

网友E:
我几年前做过,不必要使用PLC,工作原理很简单吗:
例如当工作开关K1接通时,光电开关K2在气缸原点位处被感应接
通,电磁阀M2工作,气缸动作向外伸出,此时K2断
开,当气缸行程达到K3光电开关时,K3接通,电磁阀M1
工作,气缸动作返回原点位,此时K3断开, K2再次
接通,气缸不断往返循坏动作,当K1断开时,气缸行
程返回原点位停止工作。

网友F:
第一次动作完成后,做一个继电器信号锁存,等第二次动作完成后再做一个信号锁存

网友G:
单要完成这个动作的话用不着PLC,几个继电器就可以搞掂,如果汽缸上再并两个感应开关电气接线还会简化好多。

楼主:
我那个控制汽缸的动作只是PLC 程序中的一部分,在伸、缩前后都有关联动作。在调试时客户提出 那个汽缸要重复动作一次。我用计数器没能实现(应该是我的水平问题),在第一次动作后就进行了下面的动作。7楼说的有点道理,不过我不会用锁存,但我会学习一下。再次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H:
用磁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