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安装后怎么和PLC联接

楼主(2009-07-12):
我是一名维修工对PLC不是很明白,对西门子PLC更不明白。找来一个旧的想练习一下,可是安装完V4。0软件转成中文后用编程电缆和PLC联接然后打开软件点检视 元件 设备PG/PC接口可不管怎样就是和PLC联不上,总提示调制调器没有联接。请各位师傅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别的我没有设置。

网友A:
1. 您所有的设置都是什么样的?
2. 您的编程线缆是哪一根?
3. 需要设置的就是端口、波特率,和在“通讯”中寻找地址号。

楼主:
谢谢您了,
设置根本就没有设置过因为根本就设置不了,在本地联接只历COM2 和USB 可先而且在选COM2后不管怎样换都不行。
电缆是花80元买的,也问过老板他给我换了一根而且给了我一张自己刻的盘是V4。0。
我安装还是不行,我在论坛上看了您的关于S7200的安装内容,因为以前安装(因为不会安装所以失败)过所以也按您讲的改过注册表但是还是不行,我想只有重作系再看装一下。
再一次谢谢您的热心指导。

网友B:
你还是再安装一下程序软件吧.一般都能设置项目的.只于编程线站上也有资料,完全可以自己做一条成本10多元钱.再好把问题截图帖上,这样问题就解答的快些.这里有好多热心人会帮助你的.

网友C:
申明:绝无跟西门子推广原装之意
新手,最好使用原装USB/PPI
安装软体有问题或者你的端口有冲突而造成不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