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我这里有一个西门子的程序,组态了WINCC2008,当打开程序的时候能在列表中看到WINCC,但是无法打开画面及其他内容。如果单独用WINCC打开保存的程序文件夹里面的画面时能打开,请问这是为什么?有谁还碰到过!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拷到C盘的WINCC的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B:
也许一楼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incc?WinccFlexible?

WINCC没有2008,目前的版本可能是WINCC7.0。
WinccFlexible倒是有2008.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Flexible2008 跟Wincc还有区别吗?  那么打开程序的时候能在列表中看到WINCC做的画面,但是无法打开画面及其他内容。如果单独用WINCC打开保存的程序文件夹里面的画面时能打开,请问这是为什么?有谁还碰到过!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Flexible2008 跟Wincc还有区别吗?  那么打开程序的时候能在列表中看到WINCC做的画面,但是无法打开画面及其他内容。如果单独用WINCC打开保存的程序文件夹里面的画面时能打开,请问这是为什么?有谁还碰到过!请高手赐教!谢谢!

WinccFlexible2008 跟Wincc区别大大的。。。。建议到官网看看。。我就不在这里罗嗦了,官网有专门的详细的说明。。。。

网友B:
这小伙家感情是不懂,要好好学啊,

楼主:
大家先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好吗??  "为什么用WinccFlexible2008 打开西门子程序的时候能在列表中看到做的画面,但是无法打开画面及其他内容。如果单独用WinccFlexible2008 能打开保存的程序文件夹里面的画面,请问这是为什么?有谁还碰到过!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E:
截个图看看您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画面跟程序关联在一起了  打开程序的时候可以看到画面 但是点击画面却打不开  如果找到这个程序里的画面的文件夹用WinccFlexible2008可以打开! 问 为什么在程序里却打不开呢

网友D:
如果集成于Step7 的WinccFlexible项目,请注意Step7 与WinccFlexible是具有版本对应的关系,以及WinccFlexible安装时应该选择AS-OS-En……选项。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