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9-07-12):
请教各位:
有一运输线,有三个电机传动即A、B、C,由于辊径及传动比齿轮比不同,线速度显然不一致,在50HZ时,A电机线速度为:24。52米/分钟,B电机线速度为:24。98米/分钟,
C电机线速度为:24。99米/分钟,现在要求三段线速度相同,我想在没有任何速度反馈的情况下,只调节三个变频器的参数,能否实现线速度同步?主要改变哪几个参数?
一笑而过

网友A:
能,频率采用比例方式调节,用线性电位器。

网友A:
把变频器设成外部频率设置,它们的频率调节电位器连接如图,调节好比例后主调速在R1,R2 、R3不变,也就是速度可调而比例不变。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可以,用一个信号控制三台变频器,然后通过重新设定频率没定线。但精度不高,看你的题意,24.98和24.99还不行,这种方法难於达到。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自己计算一下速度比吧,然后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入时的频率(就是电位器拧到底对应的输出频率,而不是最大输出频率限制)调到同步就行,这个只是相对同步,绝对的是不行啊!如果速度几乎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就可以直接调节最大输出频率限制,让它们在人眼看来差不多同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有的变频器有输入信号比例设置可以改变输入信号的大小,这个比太最大频率效果要好点。基本能实现速度一致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现在三个电机都是用的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好像没有信号比例设置功能,由于厂方要求改用三个电机传动,有点麻烦!
一笑而过

网友A:
我是把变频器设置成外部控制的,频率当然也是外部调节,利用电位器的分压关系达到比例的目的;2楼上给出的图中R2也可与R3相并窜接在R1的输出端,要注意的是R1输出端必须接在频率要求设置最高的那个变频器上,调节R1时R2、R3也会跟着变化,但它们调定的比例是不变的,另外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也要一致,然后再根据电机的运行情况调节一下其它的有关的设置,这种方式我用在造纸机上可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要加速度反馈,系统才能稳定运行。

网友F:
相对同步,精度不高。

网友D:
从你给出的速度看出你对速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用开环控制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如果负载时变化的,我很怀疑三菱E的能否达到要求。三个电机的速度一定要可以单独调节,不然到时很麻烦。最好用plc控制,电位器不是很稳定肯定会有一点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