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09-07-12):
各位高工,如何在海泰克PWS系列的触摸屏中插入图片?

网友A:
海泰克的屏暂时还没有用过,楼主可以看一下软件操作说明,里面应该有很详细的操作方法。

网友B:
静态图-------------点绘图--点静态图-画个框,选择图片(支持BMP格式)
动态图-------------点元件--点动态图-画个框,选择动画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在那里选取

网友D:
可以插入动画的 GIF格式. 要先在 -资源库 -点阵图库-点击 输入- 选择图片动画.-完成.
在设置动画.点击刚添加的GIF动画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