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输入输出点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9-07-12):
本人刚接触OMRON PLC,刚看了一些手册,现在有些疑问。
输入继电器 000~009CH 00000~00915
输出继电器 010~019CH 01000~01915
按照上面的说法,输入继电器在编程的时候是不应该带输出线圈。但是我在用CX-ONE(PLC选用CPM1A)编程的时候
竟然可以输出 out 0.00的指令,而且没有错误。
按理说这应该是输入继电器的通道才对啊。求高手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看手册没有看仔细。
手册上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当触点不作为输入输出点使用时,可以作为内部触点使用。
内部触点,自然可以OUT了。

楼主:
1楼,那句话我看了,但是0.00我作为输入使用了啊。 帮忙看看下图。
omron

网友B(2009-09-24):
很强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