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时钟屏保,注意设置屏保时间要>0

楼主(2009-07-12):
发一个时钟屏保,注意设置屏保时间要>0,计算是用宏程序编的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过现实中用的应该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过现实中用的应该不多吧
同意,运行那么多的宏指令,太占系统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