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松下PLC的ICTL指令后的H0 H1是什么意思啊,,,,,怎样理解的,,,,,,,请高手指点,,,,,,,,我看了几遍了都看不懂,,,,,

网友A:
ICTL :中断控制
梯形图
├─┤├─(DF) ──[ ICTL S1, S2 ]─┤
说明
通过S1、S2选择并且执行允许/禁止中断或清除中断。
允许指定继电器种类
S1: WX,WY,WR,WL,SV,EV,DT,LD,FL,IX,IY,常数K,常数H
允许索引寄存器修饰
S2: WX,WY,WR,WL,SV,EV,DT,LD,FL,IX,IY,常数K,常数H
允许索引寄存器修饰
(※)IX: 使用FP10SH/FP2时, 为I0至IC.
IY: 使用FP10SH/FP2时, 为ID

网友B:
H是16进制常数,指定中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