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温控表,接变频器时控制风机

在温控表内,设置温度上,下限;
在变频器内设置启动频率,跟最高频率

是不是这样子变频器就可以根据温度来改变频率呢?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自己看温控表的说明书,这些细节东西,上面写得很清楚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的,实际操作中有些关键因数要考虑,温控表检测温度,相应的输出如何才能转变为与其对应的变频器频率,要考虑到温控表的输入输出量程,及输出量是否可以为变频器接受并能跟需要的运转频率相对应,举例说吧,50度的时候需要的频率是多少?假定30Hz,这时温控表的输出是多少?变频器接受到这个信号怎样才能运行在30Hz?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观点要补充:
  温控表的选用要正确,是继电器输出。还是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对于控制变频器的方式都不一样。
继电器输出只是通断的控制。只有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的温控表才能自动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同意

网友F:
我们用采用温控仪的4~20mA电流输出,可以实现风机转速随着温度的实时变化。。。

网友G:
完全可以的

网友H:
这个问题提的好.:完全可以解决变频调速功能.(只要你选择的温控器接口能与变频器能对接),并设置好变频器的上,下限频率等.

网友I:
温控器用4-20mA输出,变频器用PID控制,恒温控制。

网友J:
我咋就没有想到过呢??学习了,有应用的时候是个不错的选项

网友K:
用恒温控制

网友L:
温控表上下线的话   应该为继电输出最好      当达到上下限时可执行某一动作   我们用的都带阀位和继电输出 可自动跟踪的东辉议表

具体型号 还得查查

网友M:
如果你温度上下限范围大的话,直接用带继电器输出的温控器控制普通风机就可以了,没必要用变频器;如果是恒温控制,就得变频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N:
是恒温控制的话带PID控制的温控仪,要求不高的话只要继电器输出开关量的
温控仪就可以了。

网友I:
控制风机的变频器都有PID。设参数就行了。

网友O:
漫漫研究实验成会取得好的效果。

网友P:
唉 我看过了都还不太明白 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Q:
不错,进来学习了。建议恒温控制!

网友R:
PLC采温探器模拟量信号测量风机温度,然后能过程序可控制变频器根据风气温度输出频率

网友S:
可以呀!以前我们厂十几个冷却塔都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