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PLC程序修改问题

楼主(2009-07-12):
各位大侠,我在在线修改程序时,有的点不能插入修改,总是提示《修改的内容不能大于127点》,但是有的又能修改,是什么原因啊,急啊,盼各位高手回复,谢谢!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提示已经相当明确。。。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次不要修改太多点,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我今天看了,原来是我把原来的程序删除了,再编新的程序时,步数没有改变,我又不明白为什么删除了程序,为什么相应的步数号没有改变,有知道的高手请告知谢谢!

网友E:
切换到列表方式显示,看看是不是没有改变的步都变成NOP了。将它删掉即可。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领教了!
yanzhi2008

网友F:
先离线编译,然后再回会传,步数就减小了